樱花牌热水器疑问

楼主(2018-12-09):
今天修一台樱花牌的热水器免水压启动的,故障不点火,以为是水压感应开关问题,可是拆出来后没发现有水压感应开关,而是直接下面那热水冷水开关控制,进水口那里有个东西,应该是感应作用,测量它没阻值把它短接就正常了,这个东西网上找完都没查到相关资料,有师傅修过这种热水器的吗?我把它直接短接了没什么问题吧?这个不是温度感应,它另外有一个温度感应是接到热水管的,这个是接到进水管的。

网友:
你可认识干簧管。

网友A:
那是干簧继电器,你短接后关水能断电吗

网友B:
干簧管(相当于开关),在这里用作检测水压的,水压足够时导通。

楼主:
这个也是干簧管啊,那水压过来又没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干簧继电器,你短接后关水能断电吗

不能,我交代顾客先关电再关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相当于开关),在这里用作检测水压的,水压足够时导通。

原理呢,就绑在进水管那里,有水进去它就能感应?干簧管不是有磁铁才感应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干簧管啊,那水压过来又没磁

你拆开看管里面,有个翻门,水一冲磁铁就靠上干簧管啦,一关水,重力原因又掉下来,等着下一次冲水。
楼主真急了;没看这一回复就问下个问题。
楼主抬头看楼上,就回复你楼下的问题啦!

楼主:
是干簧管哦,我用这磁铁靠近后它就导通了,问题是它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我短接它又能正常工作,用磁铁靠近它又能导通,说明它没坏啊,难道进水管里还有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呢,就绑在进水管那里,有水进去它就能感应?干簧管不是有磁铁才感应的吗? ...

你还真说对了,那个磁铁就在阀门管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