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冰箱求教

楼主(2018-12-09):
接修一台康佳155升冰箱内漏,打压检测高低压都漏了,补焊挂网后抽真空加雪种,这些都是正常步骤。问题来了,冰箱运行几分钟后表就变负压了,听冷冻室也没雪种运行声音,以为是焊堵,检查所有接口包括低压补漏接口都没发现焊堵。重新焊接还是老样子。现在毛细管也换了,压缩机也换了个二手冰箱的,管路也冲了一下,都正常没堵,现在接上过几分钟还是变负压。想不通哪里还有问题,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冰堵没玩过?现在不就有得玩啦。希望到最后你告诉大伙是你玩赢它没被它玩死!

楼主:
没几分钟就冰堵?我真没见过

网友:
既然管子没问题,那肯定是冰堵了。有一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几分钟就冰堵?我真没见过

怎么不干脆把冰箱也给换了?系统是明显的冰堵,严重的当然很快就会产生的。系统里的水份没有彻底清除,当然还会产生冰堵的,根本用不着更换毛细管和压缩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几分钟就冰堵?我真没见过

真的不想批评你,唉

网友:
可以肯定冰堵,内漏引起的,二手压机也可能内漏机拆下的,油里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