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电视机左亮右暗

楼主(2018-12-10):
一台创维42寸电视机,图象左边亮右边暗,看旳时间长一台有好转请师傅们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背光灯有问题?左右射?
一般液晶是上下射的背光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液晶电视机哇

网友:
背光的可能性大,具体还要拆开检查才能确定

网友:
我修过一台同样的故障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开屏,换灯条

网友:
是背光问题吧。

网友:
是灯条问题,两组灯条有一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有问题?左右射?
一般液晶是上下射的背光

不可以是单条上射,右侧一段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