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电视无图像

楼主(2018-12-10):
一台长虹sf21800电视开机无图像检查+输出118行输出管极118   b极无电压   该机场块为la74080b   场供电2脚只有1.2v    该机场供电是由高压包bsc60h1的9脚提供    1Ω电阻和整流管无损坏    该机cpu是la76931h7n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没有图像的问题,是行输出没有工作吧。

网友B:
测行推动集电极电压。

网友:
是待机吧

网友C:
查行推动管c集没有25v电压就是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不是没有图像的问题,是行输出没有工作吧。

是的行不工作

楼主:
开机后指示灯不亮   但是按压面板显示按键后指示灯闪几下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行推动集电极电压。

行推动管的集电极电压为14.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行推动管c集没有25v电压就是待机

行推动管c2383的集电极电压只有14.4v   b极为0.5而c极电压开机一会后电压退变为10左右

网友:
脱开行接灯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