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52寸组装电视出现上下颠倒的且错位的图像

楼主(2018-12-10):
这台机子是经过上一任维修人员检查过了的,用户才转到我这里的,我接到此机子就看到电视后盖只锁了两枚螺丝,其它的螺丝塞在了电视里面(用纸包着的),此机为三合一主板,实际上有两个故障:其一,背光很暗(如下图片是我用LED灯测试仪点亮的效果,原机背光电路点亮的很暗,手机无法拍到图像),看到主板上标注得有背光恒流恒压值,75V300mA两组并联输出,暗屏情况下实测电压64V,明显偏低,说明原机背光电路有故障。其二,如下图,图像是上下颠倒的,而且是错位的(就像是上部分图像是接在下部分图像的下面的)而且那交接的位置有一条一寸宽的且带有杂色的横向带子。
出这样的图像不知是不是三合一主板数据出了问题?(电视的按键只有开关机键和音量减键起作用,用户拿来的遥控器是崭新的,检测遥控器有红外线发射,但指挥不了电视,我当时忘了问是否为电视的原配遥控器)还是逻辑板或屏的故障?(此机有单独的逻辑板,逻辑板有4根排线连接到屏)
我也是考虑到这台电视有两个故障,三合一主板背光电路有故障可以确定了,但是出现这种图像,有可能是屏或逻辑板坏吗?如果是,那么用户就接受不了维修费用了,所以望坛友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网友:
背光暂不管。先软后硬!屏图正常再修背光。

网友A:
信号源,2580,调好屏参再判断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2580,调好屏参再判断别的。

这个机子贴着三星的标识,电视原装遥控器不是杂牌机通用的型号。关键是现在还不能遥控器指挥。这种网络主板,我想先刷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贴着三星的标识,电视原装遥控器不是杂牌机通用的型号。关键是现在还不能遥控器指挥。这种网络主 ...

刷完机也要用原装遥控器调屏参,不然图像会上下颠倒,花屏,鬼脸,所以不如找到遥控器直接调屏参。这种主板的遥控器是通用的,应该不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贴着三星的标识,电视原装遥控器不是杂牌机通用的型号。关键是现在还不能遥控器指挥。这种网络主 ...

是不是换过主板的机器;然后数据不配套呀
要不感觉不会出现原装遥控不能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