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1.5变频挂机外机板。

楼主(2018-12-10):
想请教各位大神,途中的那个大大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就是在mos管旁边那个二极管。具体的作用和怎么连接的???

网友:
D203升压二极管也叫快回复二极管

网友:
看图纸应该就可以了,相似的也行。

网友:
PFC电路中的同步整流 二极管

网友A:
查好再换,,不然有惊喜

网友:
大大的是整流桥

网友:
PFC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好再换,,不然有惊喜

你指的惊喜是指 爆管 吧?

网友:
应该叫续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