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有杂音

楼主(2018-12-10):
       用手机音源的时候 静音状态下没有杂音 但用电脑音源有杂音 功放电源用的是电脑电源的12V供电 请问大神们 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哪里出问题(功放和电脑共电源 有干扰吗?)

网友:
用其它12v电源试试

网友:
把电源分开。

网友:
你先找一个12V的蓄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
你家有接地线吗?屏蔽有没有做好?接插件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不用试了,干扰源来自电脑声卡。。。

   无解,除非该光纤声卡输出还有一个叫数字输出DAC没有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