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鹅洗衣机脱水时异响撞桶

楼主(2018-12-11):
一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洗涤正常,脱水有时撞桶就算不撞桶转起来时有异响,平衡圈没事,请问师傅们吊簧怎么判断好坏,还有哪些引起异响。

网友:
甩干时衣物没散开绕成一团,旋转起来不平衡就撞桶,只好动手将衣物摆均衡就不撞桶。怎么解决?我也想看看大师们有什么高招。

网友A:
看看离合器是否坏了

网友:
洗衣机放稳,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离合器是否坏了

法兰盘37的大螺母没松,平衡圈也没漏液,吊杆没事,皮带没松,牵引器棘爪也拉到位了,内外桶没检查有异物,还检查哪里,修的少只是在网上看视频学的,换离合器吗,我怕买回来不是他的事请问师傅除了离合器坏还有哪些故障引起杂音撞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客户,扔了买新的

你是眼瞎?

网友:
小天鹅,美的,荣事达,这几个品牌都喜欢出这样的的故障,这样的故障有时候搞得脑壳痛

网友:
这几个品牌的部分机器使用几年后甩干就是振动大,有异响

网友:
说的很对,我也领教过小天鹅使用几年后这种甩干撞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