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洗衣机里面的排水管爆裂了

楼主(2018-12-12):
家里的松下洗衣机里面的排水管爆裂漏水,不知道有没有原装的更换,还是用热熔胶或者其他材料修补好些。

网友A:
不动的用黑胶布,会动的只能更新,热熔胶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动的用黑胶布,会动的只能更新,热熔胶没用的。

不会动的,用宽的透明胶布绕圈试了下有效果但是还是会轻微漏水,准备再换其他材质的胶布试试看。

网友A:
宽的透明胶布绕圈不会变型紧扎罗纹,用电工黑胶布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的透明胶布绕圈不会变型紧扎罗纹,用电工黑胶布就很好。

就是因为排水管有凹凸的螺纹所以很难用胶布缠绕补漏,而且裂痕比较大差不多要断了看来用电胶布也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光修喇叭吧
703 704 801 ...涂在漏出 然后... 你的明白?

裂痕很长又变形分开了单用胶水还是无法修复,我看看能否找块软胶用胶水补好再绕上胶布。

网友:
生料带啊

网友:
热熔胶+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