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PT-SLX65C 投影机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8-12-12):
一台松下 PT-SLX65C机器 开机风扇转 几秒后风扇停转 同时 五个指示灯同时闪 不开机 求指导 这个指示灯是什么含义?
5个指示灯分别是 1 LAMP 2 AV MUTE 3 FILTER 4 TEMP 5 STANDBY 这五个指示灯闪 其中 第二个灯还是蓝色的 同时闪

网友A(2019-02-26):
你检查一下机器底部给液晶板散热的其中一个风扇。

网友(2020-05-07):
风扇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机器底部给液晶板散热的其中一个风扇。

风扇怎么检查?

网友:
看转不转,转速如何等

网友:
风扇都不知道怎么查你干脆别修了,交给专业人士吧

网友(2020-07-15):
把机器拆了就可以看到咯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滤网没装好,重装滤网就可以了。

网友(2022-11-14):
过滤网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