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8-12-13):
充电器输出正常55.6v插到电瓶上不变灯,用48v60w的灯泡做负载,电压降到38v,求大师?

网友:
换一个吧  买一个也就30左右

网友:
电池用了多久了?坛里讲,反电压负载和电阻性假负载不一样的哟!

网友:
60V那个电解有问题了,换一个。

网友:
在低压输出端查查,“二大电容”为重点!

网友:
电池超过一年容易不变灯,一般都是电池有问题!与充电器无关!

网友:
先代换输出端那个63V的电容试试。

网友:
一般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先换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我从没见过输出电容不变灯?不知楼上各位是何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