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319f同位置卡纸求助

楼主(2018-12-14):
不论打印或者复印都会卡纸,第5张或者第6张就会卡住在一半左右并且还是白纸,各通道都清理传感器也清理了一下都没有改善,请各位同仁指教一下

网友:
最怕就是打印机,太多机械,我拆了都装不回去。

网友A:
HP 这机器 这个现象故障 与感应器没有关系  检查继电器  还有定影 这两个就可以    应该是继电器分离困难

楼主:
各位谢了,继电器问题,旧的继电器缓冲海绵腐化造成分离困难,更换后使用正常

网友:
搓纸轮旁边的进纸继电器问退,用手电筒看下加热组件,看下加热膜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 这机器 这个现象故障 与感应器没有关系  检查继电器  还有定影 这两个就可以    应该是继电器分离困难 ...

谢谢,继电器问题,旧的继电器缓冲海绵腐化造成分离困难,更换后使用正常

网友(2020-05-29):
技术过硬,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