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液晶电视LED55K70S主板不开机我就这样修复了

楼主(2018-12-16):
康佳液晶电视LED55K70S主板不开机【主板35019688】,故障现象二次开机后红灯变绿灯,电视机显示KKTV后背光消失,没有伴音,这个时候可以遥控开关机,不过故障还是一样。从现象看有点像背光保护,不过由于无伴音,感觉主板也有故障,但是又一想有可能电视机没有进入观看状态,因为用户是直接电视机用网络观看的,于是拆机检查发现背光不亮时候,背光启动信号马上消失,看来还是主板故障。这时候测试主板到电源板背光点亮信号3V消失了,但是PWM信号3V并没有消失,而且电视机可以遥控开待机。于是突发奇想,将电视机电源板背光点亮信号断开,直接接在PWM信号脚,观察电视机,当电视机显示KKTV消失后,电视机就出现暗屏了,这个时候背光是亮的,就是屏幕无字符,多一会电视机出现了图片的显示,于是按下遥控器OK键,这个显示消失,这个时候遥控器完全可以控制电视机了,于是用遥控器将电视机复位,结果电视机关机后就正常了。我当时以为系统坏了,不过又不敢确定,居然用户这个方法将电视机修好了,看来机器应该还是系统故障了。

网友:
判断应该没有错,是程序出错,复位后正常了,不知道会不会老毛病复发。

网友:
遇到过一次,也是强制开启背光出现上图中图片文字,最后刷机好的。

网友:
可能是主芯片虚汗,最好用BGA返修台补焊,没有返修台用风枪吹吹

网友:
就是程序错了。

网友:
就是,有些电视进入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