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神童王全自动XQB70-S828S洗衣机排水不行

楼主(2018-12-16):
  海尔XQB-S828S全自动洗衣机不排水,换到甩干功能,排水电机一拉一放重复这一过程,不排水,换一个排电机故障不变,请大家帮助,谢啦!!

网友:
确定排水电机是否打滑,以及排水电机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测一下排水电机拖动的负荷,拉力是否超标导致打滑,拉不动。

网友A:
如果你换的是原装索引电机,可考虑电脑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换的是原装索引电机,可考虑电脑板是否有问题。

电脑板是才换的新的,牵引器不是原装的,谢啦!

网友:
电脑板关之前是不是一样故障?电脑板有坏的。我遇到过。

网友:
可能你换的牵引器的钢丝线比原来的稍短,要不你新跟旧比一下,说不定有惊喜哟

网友B:
从电脑板处用万能表的电流档把供给电脑板的220v供给排水牵引器和电机,如果电机正常,牵引电机也正常说明电脑板问题,如只是牵引器问题,那就外接220V给牵引器,如牵引器正常,就是线路问题。如不正常就是牵引器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判断,是因为这几年遇到很多线路扭断,接触不良的故障。时候时坏很难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脑板处用万能表的电流档把供给电脑板的220v供给排水牵引器和电机,如果电机正常,牵引电机也正常说明电 ...

说的有道理.换了牵引器和电脑板还是一样最后查出是线损坏把捆扎得线打开.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