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211功放,

楼主(2018-12-17):
今天收一个八达211,想修好玩玩。。开机单边出声,,查输入故障一边输入到电位器无声,故障这边查电容电压34v,,对比好的那边只有18v。。。该怎么查下去呢

楼主:
还有这两个个标识3k的可调电阻查有100多k,不出声的这边查有300多k,这两可调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211BK,曾经的经典功放。可调是调中点电压的。前后级都有。

网友:
这个功放比较经典,对照电路图检查,好象1992年的电子天府上有图纸

网友:
34V的应该是空载,放大电路没工作,2个中点电位器位置也不一致,稍懂一点电路的要修好问题不大。

网友:
经典功放  值得收藏

楼主:
就是这个可调电阻故障,短接可调声音正常,顺便请问各位3k可调电阻用普通电阻怎样代换?这是3个脚,两个电阻并一端,分3个脚可以接吗

网友:
用表测量正常声道的可调电阻多大,用一个固定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