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前级电路的故障

楼主(2018-12-17):
如图所示,是一台专业调音台的前级电路,目前有一个通道没有声音,当增益旋钮调到接近最大时才有声音,并且严重失真,目前测电路与正常通道对比发现一个问题,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如果正负15伏没有问题,还是要测量相关更多点的电压对照才好判断啊。

楼主:
正负15v没有问题,TR109的集电极电压也是正常的11V 只有tr110的集电极电压不对

网友A:
查tr110的偏置电路元件是否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tr110的偏置电路元件是否变值。

测量基极电压是正常的,和正常的对比都是0.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基极电压是正常的,和正常的对比都是0.8v

be电压应为0.6-0.7v三极管才处于放大状态。

楼主:
已经修好,是8.2k的电阻TR110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