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电视21T88AA字符正常,AV只有中间一条

楼主(2018-12-17):
一台21T88AA开机AV只有中间一部分,打开检查,高压帽打火锈蚀严重,更换高压帽,但图像在无信号是可以蓝屏满屏显示,图像有点偏左上,AV输入信号,就只有中间一部分了,是不是数据错了?没有原装遥控怎么调数据?

楼主:
主芯片是STV2247H

楼主:
从网上下载了个数据写进去,图像又太大了,谁有完美的数据

网友:
同型号的电视显像管参数不一样,行场白平衡的值也不一样,只有进入总线调数据。

网友:
我是菜鸟路过支持

网友A:
明显的数据不对,只要进入调节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数据不对,只要进入调节后就行。

就是没有原装遥控进不去

网友:
我不是售后服务,不知该机的原装配置哪种遥控器。

网友:
可能原装的售价比较高,要有多花银子的准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下载了个数据写进去,图像又太大了,谁有完美的数据

是创维哪个机芯报一下,我给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