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请师傅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12-17):
九阳电磁炉通电无反应,开机后更换18v稳压管,功率管,整流桥没有坏,换保险管!现在是待机功率管G极有17v电压,串灯泡常亮,驱动电路还是有问题!8050,8550已换新的了,其他电阻线路测量没有发现问题!附图三张,请师傅帮忙看看,问题还会出在哪儿!三压正常!关键是待机电压高!

网友:
7805那里测试下看5v

楼主:
师傅,不接线盘,主板连接控制板没有问题

网友:
待机功率管G极有17V肯定不正常。查驱动电路。

网友A:
PNP与NPN有装反没,没可能单片机已坏,测5Ⅴ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P与NPN有装反没,没可能单片机已坏,测5Ⅴ正常不

对对对,单片机如果坏了没有正常驱动信号,最好是用示波器查看或做替换试验哈。

网友:
看驱动管脚位安装正确,但8050和8550位置不要装错了。

网友:
板上R203怎么没有装?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驱动

楼主:
8050和8550确认没有错,周围电阻电容地毯式测量好几遍,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怀疑九阳专用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