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匹风管机改冷藏库,请指教

楼主(2018-12-07):
花店装的一个冷藏库,用户要求库温在7摄氏度就可以,我考虑蒸发温度不高,不会结霜就用的3匹美的风管内机改造安装的,外机是个谷轮的3匹空调压缩机,外机毛细已经拆除。因为使用的是丹氟斯内平衡的四号阀芯,(阀芯选型略大了点)我就尽量吧阀的开度调小, 当高压1.1mp,低压 2公斤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就在一边抽烟等着看效果。 开始的时候蒸发器前段结了一些霜,后来压缩机就保护了。  不知道下步该如何操作,请指教。
还有个问题就是截流原件装在冷凝器出口处和装在蒸发器进口处有什么不同么?
在线等大师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请教荣昌老师

我用的三匹风管改的保鲜库,库温7度左右就可以, 使用的丹氟斯一号阀芯小不小? 现在运行起来库温下不了,回气温度常温,压缩机很热。我现在停机了,请荣昌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高压8公斤,低压大概1公斤, 我充氟的时候只涨高压,低压不涨,这是什么原因
现在平衡压力是6公斤,不知道是哪里不对了,低压上不去,回气温度下不了,请老师指点
库容大概是12平方,膨胀阀已经调过,现在开到了最大流量的止点,压缩机很热,我怕出现热保护就关机了,内机就是美的3匹风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三匹风管改的保鲜库,库温7度左右就可以, 使用的丹氟斯一号阀芯小不小? 现在运行起来库温下不了, ...

3P机配2#阀芯(根据库容,3P机紧了点),在没有提供即时库温的情况下,光说低压压力是没有意义的,低压压力应始终与即时的库温相联系。
前提条件是膨胀阀的调节杆应确认在中间位置上!否则无法判断准确系统的问题。先确认在中间位置上后,运行半小时待系统工况稳定后,再把当时的库温、低压压力、高压压力、压缩机和回气管等方面的状况都分别报告上来。
所谓平衡压力对制冷系统没有作用,不要提及这个。

网友A:
库容多大?库内蒸发器用的什么型式?也是原3P空调内机吗?3P机用内平衡式膨胀阀2号阀芯就足够了。
膨胀阀的调节杆应调定至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
系统内的制冷剂不可多加,加至低压压力与当时库温下的蒸发温度的对应压力相近就可以了。
用膨胀阀节流的系统,必须设置储液器,以确保制冷剂所需的循环量及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节流膨胀阀应安装在蒸发器进口处的水平管段上。

网友:
老师,能否在解释下“3P机用内平衡式膨胀阀2号阀芯就足够了。”

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还怎么“解释”?  荣昌制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容多大?库内蒸发器用的什么型式?也是原3P空调内机吗?3P机用内平衡式膨胀阀2号阀芯就足够了。
膨胀阀的 ...

感谢荣昌老师, 我这个库的内机也是用的空调3匹风管,应该是因为我的氟充多了,导致压缩机过热,这个压缩机的保护坏了,机器已经报废,。感谢荣昌老师
我打算再换个2匹的空调内机把这个库干完,用的膨胀阀,但是没有储液罐。我现在考虑用毛细管加热气旁通阀进行改造,请老师指点
库是16平方吧,举架2.5米

“举架”是什么意思???   荣昌制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荣昌老师, 我这个库的内机也是用的空调3匹风管,应该是因为我的氟充多了,导致压缩机过热,这个压缩 ...

空调工况的冷藏库,应该用膨胀阀节流,2P机用1#芯的就行了。
储液器可以用5P空调(再大一点的更好)的气液分离器改装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工况的冷藏库,应该用膨胀阀节流,2P机用1#芯的就行了。
储液器可以用5P空调(再大一点的更好)的气 ...

请问老师,蒸发盘管内的压力和我平时在回气管截止阀加氟口处的压力会有误差吗?误差大概有多大? 就比如说空调的回气压力是4公斤,他的蒸发器内也是4公斤的压力么?如果同样是4公斤压力空调盘管蒸发温度会只有5摄氏度,但空调出风口却最低吹16度的风,这里外差的11度被哪里吸收了呢?
感激不尽,我这也是头一次进行空调改保鲜库的操作。,已经干报废一台压缩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蒸发盘管内的压力和我平时在回气管截止阀加氟口处的压力会有误差吗?误差大概有多大? 就比如 ...

只要压力处饱和状态,在哪测试都是一样的。
比如空调的蒸发温度为5度,此时蒸发器的制冷温度(换热温度)为10度(始终比蒸发温度高5度左右),出风口的温度会比蒸发器高2~3度左右(也称温度损失),即为13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管机内机不大适合做这个,你要求库温7度,蒸发温度在0度以下了,风管机内机翅片间距小,鲜花库的湿度很大 ...

谢谢,我也在考虑怎么克服这个问题,采用风量大会不会不结霜或少结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管机内机不大适合做这个,你要求库温7度,蒸发温度在0度以下了,风管机内机翅片间距小,鲜花库的湿度很大 ...

你也要提高点专业知识,不要瞎说话,库温7度,蒸发温度会在0度以下?正常的低压是这样的吗?别误导了别人!不要以为你搞过几台离心式冷水机,挥舞什么“大温差”“小温差”,什么都比别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