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和燃气热水器不易打燃

楼主(2018-12-18):
邻居家一台万和燃气热水器。型号JSQ20-10P3。现在的问题是每次使用的时候。显示e1。打开水龙头。不能打燃火。要反复开关水龙头三次左右。才能够打燃火。打燃火以后。一直都能够正常使用。

请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怎么处理?我清理了进水口沙子。

网友:
使用多年后热交换器管内有污垢,用柠檬酸清洗,在水温调节阀下有调水压螺丝拧尽到底增大压差阀右边水压,水压调节阀也往高温一边调以些,电池换新的。

网友A:
我所说的是老式款水气联动控制热水器。

网友:
检查水气联动阀有没动作,有可能橡皮膜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说的是老式款水气联动控制热水器。

应该是新款恒温机

楼主:
还有专业的兄弟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B:
万和主板上有几个拨码DIP,有一只DIP是调整开始点火时的比例阀开度的。在同样的预启动开度的电流值时把比例阀的开度调整开大些。这样可以在与用户设定的温度开度之间衔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和主板上有几个拨码DIP,有一只DIP是调整开始点火时的比例阀开度的。在同样的预启动开度的电流值时把比例 ...

谢谢兄弟,我试试。

网友:
没事,如果这台热水器的比列阀是膜片式的,调整下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05):
同样型号,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