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具] 示波器测纹波还分正负极吗?

楼主(2018-12-20):
不怎么会用示波器,今天试着去测下纹波是怎样的,接果正常的都z字型波浪,也不知道是否正常。为什么接地线与表笔对调测出来的波型不一样,第一次测没火花,对调表笔却有很大的火花,难道示波器也要分正负极?

网友A:
师傅小心点热底板会损波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小心点热底板会损波波机!

不会滴,测热地用隔离变压器,不用也不会损坏示波器吧。

网友B:
晒一晒  楼主的漂亮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一晒  楼主的漂亮波波

买一年了,只会测在路测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滴,测热地用隔离变压器,不用也不会损坏示波器吧。

没错  还是用隔离变压器放心一点

网友:
即使隔离变压器也不能说是安全的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有个地不能与被测的板共地 探头的地是220v插座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有个地不能与被测的板共地 探头的地是220v插座的地

我测的是冷地端,明天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
用波波一定要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