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50W/0323变频空调,制热模式外机启动2分钟停一分钟

楼主(2018-12-22):
请教师傅们,海尔50W变频空调,初始故障E7,外机主板无15V电压,更换1200后电压正常,试机发现不能正常工作,内机不报故障代码,外机工作2分钟,停机一分钟反复。传感器都测量或代换无效。外机工作电流可以到5A,开机压力可以到2.2mp,外机启动时,内机随后吹热风,然后外机停,内机停。很少修空调,一点也不熟悉,外机现在LED1 和LED2点亮,停机时LED1灭一会,LED1和error灯共用吧!内机LED很快的频率在闪,不知正常不?用户家里电压206V,应该算正常吧!请教有经验师傅指点一下,先谢谢!

楼主:
补充,信号线电压17-40V交流波动,压缩机测量有110V交流电压

网友A:
外机工作电流5A,查内机管温。

网友A:
这台空调的内机环温和管温要换原装的。市面上大部分传感器特性和这个不同。

网友B:
膨胀阀还是毛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膨胀阀还是毛细管

机器使用电子膨胀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空调的内机环温和管温要换原装的。市面上大部分传感器特性和这个不同。 ...

测量感觉没有漂移,换新传感器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工作电流5A,查内机管温。

管温传感器代换了无效

网友C:
测量环温环温插头处的直流电压,看是不是在2-3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环温环温插头处的直流电压,看是不是在2-3V之间

测量过基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