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洗衣机代码

楼主(2018-12-22):
转帖

E5 底电压保护 待电网电压升高后自动恢复运行
洗衣机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解决办法:
E1 进水或补水超时 开闭门盖,查进水阀等
E2 排水进行6分钟后,水位传感器仍不能复位 开闭门盖,查排水管等
E3 脱水前门未合 关闭门盖
E4 同次工序中,发生第三次撞桶 关闭门盖,同时将衣物均匀分布桶内
E5 底电压保护 待电网电压升高后自动恢复运行
E6 预约时间不够 按预约键增加预约时间
E7 称重校正时非空桶状态 恢复空桶状态
E8 水位传感器损坏或接触不良 检查水位传感器及其电路是否接好
E9 自动称重失灵 检查信号传输线路系统,无异常则更换电脑板
E10 没有设定现在时 先设定现在时间,才可设定预约时间
E11 现在时间与预约时间的间隔过短 设顶现在时间与预约时间的间隔超过洗 衣时间

楼主:
格兰仕滚桶洗衣机面板指示灯闪烁含义及处理  来源:广电电器网整理  作者:           当格兰仕洗衣机(滚桶)发生问题时,面板上的洗涤状态指示灯、漂洗状态指示灯、脱水状态指示灯将通过相应的亮灭状态组合来表达故障原因。详情如下表所示:     说明:      1.表中“●”表示LED灯熄灭,“◎”表示LED灯闪烁,闪烁频率为1Hz;“□”表示LED灯常亮。      2.若“节能洗”、“免熨烫”及“漂洗”指示灯常亮,且“预约”指示灯闪烁,则表示机器处于高电压保护状态(故障代码为“H:AC”);若“节能洗”、“免熨烫”及“漂洗”指示灯常亮,且“洗涤流程”指示灯闪烁,则表示机器处于低电压保护状态(故障代码为“L:AC”)。  LED指示灯状态洗一漂一脱        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        E1        进水超时        1.水龙头未打开或水流太慢        1.检查水龙头是否开启及水流大小 2.排水管未挂起        2.挂起排水管 3.水位传感器或集气管漏气        3.检查水位传感器和集气管装配情况 4.进水阀损坏        4.更换进水阀 5.电脑板故障(进水阀可控硅开路)        5.更换电脑板(或更换进水阀可控硅) ●◎●        E2        门锁故障        1.门未关好        1.检查门是否关好 2.门锁故障        2.更换门锁 3.接线端子未插好或线束故障        3.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4.电脑板故障(门锁继电器故障)        4.更换电脑板(或更换门锁继电器) ●◎◎        E3        排水超时        1.排水泵过滤器脏堵        1.清除泵过滤器中的污垢 2.排水管堵塞        2.疏通排水管 3.排水泵故障        3.更换排水泵 4.排水泵线束插头松动或线束故障        4.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5.电脑板故障(水泵可控硅击穿或水位传感器端子短路)        5.更换电脑板(或更换相关元件) 6.水位传感器故障(保持高水位)        6.更换水位传感器 ◎●●        E4        溢水报警/水位传感器异常        1.进水阀故障        1.更换进水阀 2.水位传感器线束端子松动或线束故障        2.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3.水位传感器故障        3.更换水位传感器 4.电脑板故障(进水阀可控硅短路)        4.更换电脑板(或更换进水阀可控硅)    示灯状态洗一漂一脱        代码        故障类型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        E5        洗涤电机故障        1.电机线束端子松动或线束故障        1.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2.电机温升过高热保护动作        2.检查衣物是否超量,断电冷却一段时间后,重新上电运行 3.电机本身故障        3.更换电机 4.电脑板故障        4.更换电脑板 5.U、V、W端子间短路,电机线圈绝缘损坏(变频机型)        5.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短路或更换电机(变频机型) 6.U、V、W端子接线脱落(变频机型)        6.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变频机型) 7.散热不良(变频机型)        7.等待降温(变频机型) ◎◎●        E6        水加热管故障        1.加热管线束端子松动或线束故障        1.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2.加热管故障        2.更换加热管 3.电脑板故障        3.更换电脑板 ◎◎◎        E7        水加热温度传感器故障        1.水加热温度传感器线束端子松动或线束故障        1.检查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2.温度传感器故障        2.更换温度传感器     3.电脑板故障        3.更换电脑板 --        L:AC/H:AC        电压异常        1.市电电压不稳        1.等待市电电压稳定后再上电 ●□●        E9(变频型)        通讯故障(变频机机型)        1.接线端子未插好或线束故障        1.检杏线束端子插接是否牢固或更换线束 2.电脑板或变频板故障        2.更换电脑板或变频板 ●□□        E10(变频机型)        变频板故障(变频机型)        1.变频板受到外界干扰        1.消除外界干扰后再上电 2.变频板故障        2.更换变频板  提交时间:2017-09-11 17:57:55

网友(2020-08-09):
E9怎么解决?  检查半天没搞定  哪位大神来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