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毛细管也会漏气吗

楼主(2018-12-23):
接修一台航天240多升的三门冰箱,初判是漏气了。后来低压侧充气1.5保压两天,压力掉一半。开背找出管路后又分段保压发现冷藏和软冻不漏,冷冻和毛细管掉压;然后又断开毛细管和冷冻室管路分别保压,确定是毛细管漏了。我就纳闷了,毛细管怎么也会漏气?
各位师傅怎么看?

网友:
遇见过一例饭店冷冻冷藏柜毛细管震动磨穿的!

网友:
见过一例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科龙冰箱毛细管漏的

网友:
见过两次

网友:
这个可以有,压缩机都有漏的,更别说毛细管了,只是相对来说,确实几率很小。

网友:
试压漏那就是漏了

网友:
毛细管漏一般都是接头或有腐蚀点。

网友A:
与铝管接触时间久了易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铝管接触时间久了易漏。

太脏了肯定会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