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洋XQG70-F11310BSZ搞不定了**、、、

楼主(2018-12-23):
变频机,下排水,售后看后、可能价格高,客户送来了、
故障是不管任何程序,开机进水阀工作2秒,排水阀排一次,报E、与920来回闪烁、
放脱水档,10秒后报E、920闪烁,报警反应时间长点,变频电机始终不动、请大哥们看看、

网友:
你都没说你具体怎么搞,就说搞不定了?

网友:
换水位开关看看

楼主:
国强大哥说的对呀,关键是我没搞哦
开机测量变频板,220V正常,DC300V也正常,电机驱动没有电,测电机阻止正常、3相相等,故障锁定在变频板,检查有一个1GBT击穿,幸好管子是分离,要不然就换板了,买来换后正常了、
按道理应报ED1才对,特意做了试验,打掉通信线,报ED1、这个板子只要300V正常就不会报模块故障、代码让我走了弯路、

网友:
哎,帮你一下吧,直接换交流变频器吧,如果要修板的话就是变频板上的IGBT还有坏的,或线路有锈蚀断的,反正就是变频板上的问题,不如换板来的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