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门禁读卡异常维修,读卡芯片 U2270B

楼主(2018-12-24):
   本人接到附近小区一个单元门禁主机的维修,这是一个业主委员会主任丢给我的;为什么说丢呢,因为他本身是做这一行的,懂点技术,但不会修理,搞不定电子电路。说实在话有个懂技术的业主委主任真心的不错!这样那帮物业想坑业主的钱,是很难的。因为大家都是技术出身,他搞不定的活,经常找我,我给他的价也是辛苦费用+材料费用,没有坑。像这次维修,别人的话估计也就要个百来块钱也不为过,但是我只收30元。
    先来说说门禁故障:这个单元门禁是前个月刚换的,跟原厂家拿的,但是我拆机的时候发现,除了读卡器的处理芯片是新的之外,其他面板、面板按键都是比较旧的,估计厂家这样的主板已经不生产了,找个返修件,补个读卡器芯片当新的卖给他们小区了。刚换上一个月左右就有问题,业主们很大意见,刚换那会都好好的,新卡、老卡通吃,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呢,老卡不识别(薄一点的纽扣式ID卡),新卡读卡不畅(新卡稍微厚一点的纽扣式ID卡)。这样呢,业主意见更大,是不是又想赚钱了?是不是想换卡赚一笔啦?说实在话,要是我住那个单元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下可把这个业委主任给急得,不好当啊。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1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1

    我上门拆了回来,它烧坏了倒是好修很多,直接换完事;这种毛病,半死不活的最难修了,因为你要精准的找到问题,要不过个两天问题照样还是会出现的。
    跟物业拿了两个授权过的样卡(一薄一厚)。拆开看了一下各个部件情况,处理器主板跟读卡芯片模块是分离式的。猜想呢,问题肯定出在读卡芯片上,因为按键密码开门是没有问题的。说明处理器这边是正常的。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2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2

    那么就只看读卡模块了,读卡芯片是U2270B
    1、供电  供电正常 5V稳压管有5V稳定输出。输出端电容量太小(16V 22uf)特意加了个大电容(16V 2200uf)。没啥作用,故障依旧。
    2、看线圈的外围电路,更改串联在线圈的电阻阻值,改小电阻,提升电流,更改线圈感应磁强度。下图中较大的电阻是1W的12欧电阻,并一个12欧电阻。焊好之后,薄卡和厚卡读卡都有反应,有戏了。安装外壳回去,准备完工。呵呵,正得意的笑着。但是还没完呢!看吧!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3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3

   刚安装回去,再上电一次测试确认一下。再上电刷卡,薄卡没反应,厚卡反应迟钝,呐呢???问题依旧,莫非电流太大弄坏了,此时一百个草尼玛在内心里奔跑。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4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4

   上图红圈是磁感应线圈,由COIL1输出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线圈就产生磁场能,纽扣式ID卡通过感应磁场能,而产生电流给ID卡内部芯片供电,然后芯片再产生一定频率脉冲,把自身的ID号载波进去,这些通过载波过后的电磁场影响线圈的磁场。此时线路上就会形成具有一定数据的脉冲波,经过C IN电容 进入INPUT端。然后芯片内部经过放大滤波,从而得到线圈传回的ID号数据。然后再由OUTPUT端传送给CPU处理器的I/O端口。这样就完成了ID卡的读取,然后CPU判断ID号的授权情况,决定是否开门锁。
下面芯片针脚定义图: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6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6

下图为内部等效电路图: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5

U 2270B读卡芯片维修05

    4、电路图和原理,算是搞明白了,可是测量的外围电路的元器件都没有问题,供电也没问题,经过几次变电阻的验证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只要我刚补焊电路板的时候,接下来无论薄厚的ID卡,都能畅快的读卡,安装回去冷却后再试,就问题又来了。后面用电热吹风测试。尼玛,总算知道了,这几天问题突然降低,我估计芯片内部不设置温度补偿,造成感应数据出错。又或者外部电容受天气影响了,容值没那么好了。
    5、总算知道问题所在了,那么给加多大的电容容值合适呢,想了想去,数据肯定是高频的,那只能考虑低容值的电容了。原电路上的C IN 电容是224J400V的涤纶电容,也就是220PF的电容,那我就103陶瓷电容开始适配吧,并一个103陶瓷电容,选用陶瓷电容是因为它对温度的变化不是很敏感,稳定一点。 别说啊! 并上电容之后,薄厚的ID卡都可以读了,只是还是有点反应慢,就是要靠得很近(贴着面板)才能读取。最后改并一个683的陶瓷电容, 好了!反应快了,ID卡只要离线圈3-5CM的地方就可以读取了,并且能正确开门。这就不往上加容量了,我怕天气转热了,又会影响读卡。

    6、并上683陶瓷电容热测试,冷测试,薄厚ID卡都能通过之后,算是彻底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了。完美解决交给用户
    其实,像我们搞修理这行的,能确切的找到问题所在,真的不容易啊!有好多东西,直接整块换,确实快。但是,下一次,还是这种问题,那就真郁闷了,没辙!再换一块,下次再来一样的问题,头大!!!
    每一次我碰到难题,首先想到的是向前辈们学习,网上各种找资料。不过,有时候呢,有些芯片想找个电路图都没有甚至连个说明都找不到。希望大家都能分享经验,虽然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但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或者有共同之处可以借鉴。

网友:
厉害的,思路清晰

网友:
这是真正的技术帖。。。赞。。。

网友:
30元?这样维修收费老婆都会跟别人走。

网友:
使用图中所示用四个二极管来反馈,可以有效增加读卡距离。楼主所说的224电容怎么可能是220PF呢?224是0.22UF是220nF是220000PF。103电容是10nF。温度特性好的是云母电容,陶瓷电容也是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