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先锋LED-32B550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修理过程

楼主(2018-12-25):
接一台先锋LED-32B550,插电红灯亮,用遥控开机,变兰灯,有开机画面和开机音乐,两秒钟黑屏兰灯不变,感觉是灯条坏了,打开后用灯条检测仪查了下,灯条没坏,主板坏了,上淘宝看了要八九十块大洋,突然想会不会数据问题,以前遇到数据问题都是不能开机,点不亮,这台能点亮,和以前不太一样,由于本人对液晶电视也是一知半解,抱着试试看态度,先刷机,后买板子。花5元从网上购一数据,为了防万一,用RT809F从原机顺利读出数据保存,但当擦除原数据时,怎么也擦不下去,也不能写入数据,怀疑储存器坏了,从旧板上拆了一个差不多写入数据换上,尽然成功修好。我比较好奇的是储存器坏了,还能读但不能写,面板键,遥控器还能用。

网友:
首先恭喜你维修成功!你说更换了存储器还有数据后修好了,原存储器坏了还能读能写,就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2019-05-15):
这牌子的电视质量不行,单位的四十多台  坏了好几台了

网友(2019-08-28):
数据呢,求分享

网友(2020-03-04):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