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机

楼主(2018-12-26):
今天接到一台15kw电机,生产工艺问题电机烧坏,用户说才买只用2小时就坏,铁芯风叶那边定子扫腔5槽,用角磨机磨一点不知可以吗?

网友:
上车床 弄

网友:
槽内干净以后,装上转子,仔细检查一下扫膛原因,然后确定方案。

网友:
老师,想用角磨机只要技术高是可以的,不过电动机转子需要找动平衡的。

网友:
才用2个小时就坏的新机为何不能换机?

网友:
这东西要上车床才能弄好

网友:
这种客户也自已花钱修吗,应该返厂保修吧

网友:
扫膛有可能是两端轴承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
新机换就最实际.自己维修,条件有限,工艺始终不及专业设备,质量无法比.

网友:
要先查出扫膛的真正原因,在决定修理方法。直接上车床车转子,气隙太大了对电机也有影响的。

网友:
高速运转,动平衡很重要,否则容易磨损,也有可能容易坏

网友:
如果新电机挡膛应该是同心度不好,如果上车床车转子必须要注意两点:①修正轴两端的中心孔,②转子外圆车时不能大于0.1mm,否则无药可救。

网友:
你要检查端盖有没有跑外圆,用直尺量一下定子铁芯有没有高,车转子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退货换新最好,因气隙小还牵扯动平衡

网友:
老师们,返厂后还有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