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卫] 燃气热水器坏了,求解

楼主(2018-12-26):
老师们,帮我判断一下这热水器是那里出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微开关打不开,点不着火。用手挑开微开关就可以点火出水了,放掉开关就灭了。开始以为是水动联阀和微开关坏了,都换上新的还是一样。现在判断是不是隔膜板坏了,还是顶针坏了??求解

网友:
是老式水气联动热水器很容易修。微动开关打不开和水压有关,楼层高水压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使用久了热交换器管内有水垢堵塞、进水接头处过滤网有杂物堵塞,水温调节阀(压差阀)内膜破漏,导致右侧压力减低推动不了顶杆左移,微动开关就打不开。清里污垢、更换水温阀水膜,楼层高水压太低就加水压泵。

网友:
是水联开关顶不到位 看看是不是膜坏了

网友:
2楼正解,不外乎他说的几种情况

网友:
支持2楼,说得全面。

网友:
赞同二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