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新手求助压缩机代换问题

楼主(2018-12-30):
压缩机代换是以原机压缩机制冷量大小还是以冰箱容积,我的供货商都是按冰箱容积大小来发压缩机,发过来的压缩机查资料制冷量都是大于原机制冷量几十瓦,制冷量太大会不会影响制冷效果或有什么潜在的危害?

网友A:
应该按原机的制冷量为准,在无法得知压缩机制冷量的情况下,以冰箱或冰柜的容积推断也是可行的。更换压缩机的制冷量比原机大10%左右也是可以的,但不能大得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按原机的制冷量为准,在无法得知压缩机制冷量的情况下,以冰箱或冰柜的容积推断也是可行的。更换压缩机 ...

谢谢解答,大得过多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压缩机容易坏还是制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大得过多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压缩机容易坏还是制冷不好?

压缩机适当大一点没关系,过大则会造成回气过热,压缩机的运转温度高,对压缩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