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干机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9-01-02):
3匹机组,风冷,毛细管节流,没有旁通阀。室温不到10度。冷凝风机一直转,自动起停坏了。
刚开机高压1.0MPA 低压0.3MPA 。制冷差。压机排气管不热。
运行半小时从蒸发器出口到压缩机全部结冰,低压降至0.2MPA保护停机,
用纸皮挡住冷凝器高压能提高到1.5MPA,低压0.36MPA,压缩机还是结冰。
有什么办法解决?

毛细管

毛细管

就是这台

就是这台

压机结冰

压机结冰

网友A:
根本的问题是系统加多了制冷剂!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空压机上配套的冷干机。

网友:
刚刚你的图片没有打开,现在看清楚了,这种冷干机大部分是调节冷却风扇转速,来控制压力的,小型冷干机通过风扇通断.低温加氟不好确定,或者定量加氟.

网友B:
冷干机压缩机结霜,不应该只找制冷系统故障。空压机出来的气体经过过滤器进入蒸发器。这个空气过滤器堵塞,一样造成蒸发器结霜直到压缩机也结霜。
风机的压控启停坏了一定要修复的。因为冷干机出来的冷冻干燥空气进入车间使用。如果车间在吃饭或休息期间用气很少,气流量小一样造成蒸发器结霜。冬天散热很好的情况下,风机一直开着也会造成蒸发器结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的问题是系统加多了制冷剂!

为了提高压力,我加了一点。但是就算我用纸皮把整个冷凝器挡住,高压也只能到1.6MPA,低压也只能到0.36MPA。对应得出蒸发温度-2.3度。那蒸发器应该是结霜。把氟利昂放了低压不是更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压缩机最小应该是5P的,配置还行,有气液分离器还有贮液罐,检查下蒸发器吧,估计是换热不好造成的压缩 ...

是3匹的,压机型号ZR36K3-TFD-5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干机压缩机结霜,不应该只找制冷系统故障。空压机出来的气体经过过滤器进入蒸发器。这个空气过滤器堵塞, ...

冷干机出口压力和空压机储气罐压力几乎没有损失。说明内部应该没有堵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提高压力,我加了一点。但是就算我用纸皮把整个冷凝器挡住,高压也只能到1.6MPA,低压也只能到0.36MP ...

当压缩机的机体出现结霜后,运转温度会很低,压缩效率也会大大降低,严重时会失去压缩性能,压缩效率低或无压缩性能,湿冲程运转,那高压压力还能上的去吗?所以解决(处理)掉压缩机结霜是根本的问题。
由于毛细管节流的系统不能随时根据即时的制冷温度控制节流量,所以在小型以下的系统中一般是不能设置储液器的,更不能多加制冷剂。否则必然会容易引起压缩机带液(湿冲程运转)。
人为用“遮挡冷凝器”的方法虽然能提高一点高压压力,但对低压提高的幅度不大,也不是解决压缩机结霜和提高高压压力的根本方法。一旦没注意系统的运行情况,还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在安全运行方面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
正常情况下,冷干机的蒸发温度在零度以上,所以系统中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如果蒸发器结霜,霜就会影响换热效果,降低蒸发压力和制冷量。低压压力低,说明此时的蒸发压力和蒸发温度都很低。要使蒸发器不结霜,根据制冷剂的热力性质,R22系统的蒸发压力必须在0.4MPa表压或以上。
先把压缩机结霜的问题解决好,使压缩机能正常工作,高压压力自然就会上升的。待系统运行稳定后,再根据反应出的工况,低压压力的情况,决定是否要补加还是要放去制冷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