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迈模组摄像头用两年后图像很暗,有人知道什么部位故障吗?

楼主(2019-01-02):
滤光片切换正常,红外灯正常,就是无论白天和晚上都很暗!晚上基本看不到图像!白天很暗很暗!有人知道怎么什么元件问题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方面的维修教程太少了!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镜头,

网友:
参数变掉了,用电脑把ip摄像头参数修改(参考正常摄像头)

网友:
同样遇过,只不过我日间正常,天色暗到夜里只看见一点光,后干脆换了个头,钱照收

网友:
换一个头 很便宜的  有可能主板问题  镜头有问题只是模糊而已

网友(2019-02-09):
摄像头恢复出厂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