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冰箱内漏

楼主(2019-01-03):
接一台新飞冰箱打压内漏严重,开背一看铁管腐烂太不像话了,更换铜管

网友:
盘管好少,多两圈不到10块钱的事,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A:
貌似第三图和上边两图的不是同一个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第三图和上边两图的不是同一个冰箱。

直接不是,,

网友:
即使你什么都做好了,冷藏的制冷效果也不会好,肯定停不了机。
盘管都比原机少,弯管也短了一截,应该加长,并至少再盘一圈。应该比原机尽量多盘一点就好,弥补缺陷和不足,确保能达到停机温度。

网友:
不是同一台冰箱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内漏的新飞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