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定频挂机制热几分钟,蜂鸣器响了一声自动关机,求解?

楼主(2019-01-04):
扬子空调开制热后,制热正常,风机正常,几分钟蜂鸣器响一声,自动关机,用遥控器又能正常开机,几分钟又蜂鸣器响一声,自动关机,管温传感器1.3v左右.环温2.5v左右.制热电流5.2,求大神分析

网友:
蜂鸣器响一声,说明cpu接受了某种指令,导致关机了 。。。。

网友:
查看电源插头插座

网友:
电脑板坏了

网友:
2楼在疯狂的暗示了。

网友:
看看是谁让机子关掉的。

网友:
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也就只能哈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