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问题

楼主(2019-01-05):
健伍CD机,开机只有光头有红光,屏幕只有几条暗红横线,有时又会出现数字乱跳的现象,跑马灯似的。看电路图测量,图中IC3的53,76,80脚连接到IC9的3.4.6脚之音都是没有电压的,连接线当中都只有一个330欧电阻,测量330欧电阻都是好的。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输入。请教师傅们,电路图上给大家看看,上传不了大文件

网友:
先量一下,机子的5V、8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5V供电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图中的IC9,线路中10脚指示是正5V,测量为0V,11脚0V,测量却是5V。

网友A:
涨积分。我是想张积分传照片

网友:
负电压正常吗,应该有-20伏电压

网友:
主要查各供电线路正常与否。

网友:
这机子解码有嗓音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积分。我是想张积分传照片

6积分 加油吧

网友:
还是查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