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库的库门好换吗,做过没单独换过门

楼主(2019-01-07):
师傅们有那(哪)位换过呢,给指导指导

网友:
找一个能给冷库换门的,挣个介绍费。

网友:
这个明摆着的事,有样看样不是什么难事吧,这种问题还需求助和讨论???

网友:
换个门不难吧

网友:
要现场看了才晓得,一般的库两个人最多2个小时搞定

网友:
客户要求不高,你就把原来的门连门带框割下来,把新门发泡粘上就好了。要求高的,你就要把库板拆了再装新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