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洗衣机报F8代码错误 水位传感器失效维修

楼主(2019-01-08):
    接一台洗衣机的活,客户说是有报警,不能进水,听到有阀门的声音,电机不工作,要求上门维修。本来以为是小问题,可能也就是进水头赌了,或者水阀开关线接触不好!上门好弄点。谁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一会事,客户也就胡乱说一通。复杂一点的故障一般来说弄到门店好修一点。
    上门,洗衣机开机,指示灯一亮就开始“滴…………” 长长的报警声,面板显示F8;洗衣机什么动作都没有!上电马上死机一样。没碰到过,但可以肯定CPU工作正常,那肯定是哪个传感器故障了。上网查了一下,说是水位传感器故障,具体故障在哪自己测。好吧,跟着检修思路检查了一遍。这次维修,找出了问题,网上说的有些错误,所以做个维修总结,给大家借鉴一下。
    先上个图,这个水位传感器是脉冲感应式水位传感器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1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1

    此水位传感器型号是Q2508PG,标称工作电压是5V。这个地方,网上有大神说,如果没有5V就是主板有问题,这个让我走了弯路,我测试1脚跟2脚有2.4V的电压,测3脚跟2脚也有2.4V的电压。于是就拆主板下来,在主板水位传感器接线端测也是那么大的电压值。排查线路接触或者线路老化问题。那不就认为主板坏了嘛,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查看4069芯片资料,内部电路等效于两个NMOS管和PMOS管串联于VCC及GND之间,如果烧掉的话,要不就是5V(VCC)要不就是0V(GND)。看下面的第二图可知。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2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2

    上图U3的芯片:HEF4069UBTD六路反相器。第一次见过反相器可以这么用的,一般都是用于控制电路信号取反用,LED点阵屏上常用。
    水位传感器的2脚接GND,1脚经一个332电阻(3.3k)接4069芯片13脚及11脚,3脚接一个651电阻(650欧)接4069芯片9脚10脚12脚,4069芯片的8脚接CPU处理器,4069芯片14脚5V供电,6脚接GND供电。
    4069芯片1,2,3,4,5脚可以不用管,因为他们在电路中不起作用。
    下面是电路图,及4069芯片在此案例中的主要作用。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3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3

    经过上面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测量水位传感器三个针脚,测量中间脚是GND, 1-2脚,3-2脚如果有2.4V左右的,这只是芯片针脚的稳态电压
    注意:HEF4069UBTD六路反相器,没有震荡器的功能,它只是起到转化脉冲的作用。脉冲是LC震荡电路部分发起的。这个元器件不应该那么容易烧坏的,它烧坏估计只能从供电VCC端串入高压了,真如此,CPU也难保。
    如果LC起振的话,那么会触发内部的NCOM管和PMOS管,是有可能电压会上升,但是应该会比VCC(5V供电)低(不应该相等),如果测得5V电压(等于VCC芯片供电),按我的想法的话,应该是这个6路反向器芯片器烧坏的。或者旁路的二极管烧坏(在此次维修的主板上,在传感器插头位置,1脚,3脚都预留有二极管接到VCC上(接法是稳压二极管的接法,但不是稳压二极管),此位置留空着并是没有装上二极管。别的型号主板有可能会装上)。看下面图。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4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4

    上面走了那么一大湾,最后把主板扔一边,重新回到水位传感器上。
    在网上也缺少水位传感器的内部电路图。搜了一遍百度,大家给出的图,虽然都写的是脉冲式水位传感器,都是三个针脚,但是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点,就是内部是有一个线圈,两个电容(上面的大电路图中给画出来了)有线圈,那打蜂鸣档的话,应该有两个针脚会响。这次算是找对路了,我这个传感器没有响,那肯定是传感器问题啦,没得说,拆吧。
    这要说一下,水位传感器换新的真的很麻烦,买新的型号不对或者洗衣机容量不对,水位都不准确的,所以都要对水位的。不然水位不够就会开动洗衣或者是水满了不会关水;这些弄不好,那就麻烦上身的,严重的泡人家地板,那可就涉及赔偿的。
    打开水位传感器步骤,如下图:
    上面有黑色的定位点,那个是内圈,内圈外还有一个外圈,要把底下线圈弄出来,只需用钳子逆时针拧外圈,记住,最好先做给标志,方便装回去的时候能恢复原位。只要内部东西不变就不需要调水位那么麻烦,当然要看一下最高水位会不会溢出来。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5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5

    逆时针旋出来后,下面的线圈会掉下来的。下面的线圈是半开口的与旋杆扣在一起的,装回去的时候,回旋外圈杆到一定量,然后扣进去就行。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6

美的洗衣机F8故障码_06

    拆出来看线圈是接到1,3脚上的,两个电容分别跨在1-2,2-3脚之间。
    拆出来后,在线圈出线的地方,用刀轻刮线漆皮,测量了一下,1脚与线圈接触好的,没有断开,3脚没有连接。1脚与线圈出线的两个头都可以量通,说明线圈中间没有断线。线圈有30欧左右的电阻。那问题又可能在3脚的焊端那有可能虚焊。把3脚焊端加焊了,一量,1-3脚还是没通。看了引线也没见有断开的现象,最后在3脚引线的根部刨掉漆,再加焊,好了,测量1-3脚也有30欧左右的电阻。
    导致此故障的罪魁祸首,应该就是感应器在制作的时候,外引线的绕线中间有断裂。线头没能很好的焊接,脱落后加焊没有效果,只能从引脚根本刨漆加焊才好使。
    安装回去,螺杆调会原位置,上电没有报警,好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得开到最大水位,然后放水,看最大水位位置是否合理(一般是漫过滤网最顶端就行了,离桶口还有10CM的距离),水到达位置,会关停水,进入洗衣模式。这样就算完美了。
根据本次维修,总结的快速维修经验:
    1、查错误代码,这比什么都更加直接的了解具体故障。
    2、故障码F8,水位传感器故障。拆后板,找到一根透明的气管,看有没有异物,拔下桶的那端往气管里吹气,没有漏气是好的。
    3、万用表量水位传感器(一般装在入水口的附近,拆开入水口的盖能看到),看看水位传感器的型号,判断是什么水位传感器。本文只讲脉冲式水位传感器的,3个引脚,其中两个引脚连线圈,线圈有一定阻值(阻值大小跟容量,品牌型号有关,美的8千克的有30欧左右),打蜂鸣档会响。不响的话,说明线圈有断线或者虚焊。另外个引脚接2个电容分别跨到其他两个引脚,且这个引脚对地。上电量电压的话,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不高于5V的电压;没有电压,主电路板有问题。低于2.5V,在传感器线圈没有断开的情况下,问题出在主板上,如果线圈断开有2.5V左右算正常的。
    4、排除接线不良的情况。接线不良是常见毛病。
    5、能进水,没有水位感应的,检查气管有没有漏气。
    6、放掉水,不能进入脱水模式的,检查水位传感器归位是否正常,气管有没有堵塞或折叠。检查顶盖开合点触式检测开关是否完好及接线是否良好。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要说维修,就光打字也辛苦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楼主辛苦了!

网友:
楼主好经验 !感谢分享  赞个

楼主:“4069芯片14脚5V供电,6脚接GND供电。” 应该是7脚是 地

网友:
这个水位传感器故障哪用这么复杂,一是替换法直接更换一个马上就见效排除故障了。二是以万用表通断蜂鸣档测水位传感器其中两脚,检查内线圈是否良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不敢认同楼主的电路分析!
4069中有两反相是与水位线圈组成振荡器用的。另一个如楼主所述。

网友:
这种水位传感器,是通过水的压力改变磁芯的位置,而改变振荡频率,哪里来的脉冲?类似于老电视机里的中周。另外不是想打击楼主,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搞修理的,还是业余爱好者,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让你搞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