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看看我的硬盘哪里坏了

楼主(2019-01-09):
电脑正常使着,开机突然卡在LOG处,得过15分钟后才可进入系统,以为中病毒了,GHOST回去后还是一样,用U盘进PE也是如此,把硬盘拿下,单独用U盘进PE很顺利。还好有个备用硬盘,接入正常运行。再把故障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启动正常。把这些年所学的电脑知识全部用上也没解决,现已黔驴技穷。朋友们给分析一下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换一个电源试试
还有内存条也应该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B:
我告诉你吧,人品问题啊

网友C:
有可能是分区表被破坏了,试着用分区工具检测一下;或者,你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也有可能不认硬盘,比如,装过WIN8或WIN10的硬盘,要重新安装WIN7,就不会认,必须把硬盘的分区格式转换后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先换一个电源试试
还有内存条也应该擦一下金手指

这两样都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分区表被破坏了,试着用分区工具检测一下;或者,你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也有可能不认硬盘,比如, ...

把C盘删除重建分区也不行,一直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吧,人品问题啊

人品那是绝对的没问题,就是修的有点怀疑人生再不就遇到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C盘删除重建分区也不行,一直用Win7.

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先检查有没有坏道或者分区损坏

楼主:
这一步还没做,文件多,工程量大,不到万不得已才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