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2匹柜机制热 工作一会就停然后工作一会就停

楼主(2019-01-09):
大概有个5分钟左右

网友A:
电流。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压力

输入启动电流

网友A:
是总机还是外机,外机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总机还是外机,外机压力

总机 空开测的

网友:
内机感温头查下

网友:
没有故障先简后难排查

网友:
重点检查管温头。

网友:
还有压缩机电流

网友:
感温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