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各位兄弟 创维32e510c开机闪一下黑屏声音沙哑

楼主(2019-01-09):
    故障现象,开机闪一下黑屏声音沙哑,不关机大约2分钟后屏亮声音恢复正常,拆机后检查黑屏的原因是ena(亮度调整)无电压,声音沙哑的原因不知道,换过功放块,故障不变。只要把电路板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查得主板上有故障的就是1.5v纹波过大,换1.5v电容后故障不变,这块主板应用于多个型号的电视,网上搜一下说这个是通病,但都要寄去快修
目前处理的方法是亮度调整端直接3.3v,开机后背光没问题,就是声音沙哑,几分钟后正常,求助兄弟们究竟是个啥问题?

网友A:
看看其它供电的滤波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其它供电的滤波是否正常?

正常,示波器测试无杂波,电压都对

网友:
这个板很便宜

楼主:
不便宜,160左右

网友:
那个元件变质了吧,

网友:
采用局部加热法试吹,也许能找出故障点。

网友A:
补焊主控试试。供参考。

网友:
5伏,3.3伏供电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主控试试。供参考。

补过了,不用热风枪吹,就用烙铁加热功放芯片10秒左右再开机也能恢复正常,应该是个什么小东西热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