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爆机不容忽视5UF大电容

楼主(2019-01-09):
电磁炉出现不通电,所有按键都无反应时,大多是烧了10A保险管,而引起烧保险管的原因大多是IGBT大功率管烧坏短路造成的,有不少是连整流桥一起烧坏。所以,你更换这三个元件大都可大功告成。但一定不要忽视5UF大电容!5UF大电容开路,接触不良、失容。上电短期必烧。有的上电即烧。

网友:
学习了,论坛有你直精彩

网友:
谢谢分享,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楼主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A:
最不能 忽视的是谐振电容。

网友:
我接触过几台电磁炉,三大电容中,最容易坏的是5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不能 忽视的是谐振电容。

对,0.3UF电容

网友:
的确如此,有时候2uf的也会造成故障。前两天修理一个电磁炉,检查2uf电容只有1.4uf了,整流桥、igbt损坏,保险管爆掉,检查其他地方没事,更换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