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TCL L49E5700A-UD闪红绿蓝屏处理方法

楼主(2019-01-10):
一台如标题丅CL电视,开机如图画面不停巡环闪,屏线处理过了。百度有的说按静音5秒以上可解,有说按9735可解,二种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能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检查下排线,再橡皮擦擦,不行再刷个数据。

网友:
lvds数据不够,或者主板故障

网友:
按显示建试试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换个程序再查主板硬件

网友:
逻辑板和主板之间,看看。

网友:
按面板待机键关机再开机就行,不行的话可能屏没接收到信号自检吧,换个程序或换个板试试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台42寸的同你故障一样。也没解决。

网友:
应该是进入了什么模式,比如自检模式,进入工厂模式退出就应该可以了。实在不行就刷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