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液晶电视灰屏故障分析与检修方法

楼主(2019-01-10):
资料在网上看到的不说原创,但是我看了受到一点点启发,所以跟大家分享,适合新手,老师傅肯定知道的了。

液晶彩电灰屏检修方法

由于灰屏故障既涉及到屏内部器件,又涉及到屏外部电路,所以实修时应先测量逻辑板的相关点直流电压,以区分故障部位在屏内部还是外部,具体检修步骤如下:

第一步:测量逻辑板的供电(即上屏电压)是否正常。

逻辑板的供电测试点为保险电阻前端,若测得此电压为0V,则检查主板上的上屏电压控制电路。若上屏电压偏低,则拔下上屏线,测量主板上的上屏电压输出端电压,若仍偏低,则故障在上屏电压控制电路及其输入电压电路中;若正常,则说明逻辑板上有局部短路现象。

第二步:测量逻辑板上的供电保险是否正常。

若测得该保险管已熔断,切不可贸然换新后试机,而是应检查其后级有无短路现象,导致该保险管熔断的常见原因是后级DC-DC电路短路,或者是该供电滤波电容短路。对于前者,需进一步检查;对于后者,应先找到这类贴片电容,电容C17—C19为滤波电容,需拆下单独检测,若已漏电,可用10μF/25V的电解电容代换。

另外,在部分逻辑板上,供电输入端对地接有保护二极管,若该二极管击穿,也会导致供电保险管熔断。若上屏电压为5V.该保护二极管可用稳压值为5.6V的稳压二极管代换;若上屏电压为12V,该保护二极管可用稳压值为13V的稳压二极管代换。

第三步:测量逻辑板上的DC-DC电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实修时,若测得VGH、VGL、VDD、VDA电压中某组异常,则检查相应的电压变换元件及后级负载;若这几组电压均不正常,通常说明电压变换控制芯片未工作,这时应先检查芯片的供电及使能控制信号,再检查其外围元件,最后代换电压变换芯片。

小技巧:在逻辑板的DC-DC电路中,电压变换芯片外接有电感及续流二极管等元件,L201为输出电感,D202为续流二极管。在DC-DC电路正常工作时,用万用表测量D202两端的正向电压会高达数十伏特。

如测得D202两端的正向电压为0.6V左右,则表明电压变换芯片未振荡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VGH、VGL、VDD、VDA及灰度等电压的带载能力不强,若相应的负载漏电也会导致其电压下降。实修时,若逻辑板与液晶屏的排线可以断开,则可先断开这些排线再上电检测,若电压恢复正常,则说明故障点在液晶屏内部;否则,故障上在逻辑板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液晶彩电中,逻辑板为一长条形电路板,位于屏背后的上方。该板与屏连接的排线(对称TAB排线)是压焊在印制板上的,不能直接取下。在这类逻辑板中,TAB排线的接头焊点非常密集,受潮后焊点间易出现漏电现象,从而将VGH、VGL等电压拉低,出现灰屏故障。实修时,可先用户无水酒精将TAB排线接头焊点清洗干净,再用户吹风机吹干。

第四步:检查LVDS信号是否正常。

LVDS信号测试点既可在逻辑板的上屏线接口处,也可在主板的上屏信号输出插座处。正常时,主芯片输出的LVDS信号的直流电压约为1.2V。如有条件可用示波器测量LVDS信号波形来进行更为准确的判断。

若测得主板送给逻辑板的LVDS信号正常,并且逻辑板的各关键点电压也正常,则故障部位在液晶屏内部的行、列驱动电路中,这时就需拆开液晶屏上的边框,对与液晶面板相连的行、列驱动电路进行检查。

由于行、列驱动电路的维修资料匮乏,故此处所说的检查是指粗略检测,即查看板上元件有无烧焦变色现象,电容及晶体管元件有无明显短路现象。若经过检查后判断行列驱动电路无法进行元件级修复,而更换行、列驱动板需专用的热压设备(即常说的压屏工具),因此这类故障也通常称为液晶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