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苏泊尔电磁炉功率小

楼主(2019-01-10):
今天接收一台苏泊尔电磁炉,试机无任何反应,测有300V,无5V,18V,换FSD200电源块和22欧限流电阻后开机正常。试机时发现功率小,电流只有5A,调可调电阻也调不大,换可调后一样,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先  谢谢  大家。

网友:
你电流表准不准啊

网友:
康铜丝位置焊盘,上锡焊一下

网友:
顺着可调电位器找,应该还有个电阻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和你故障现象一样,也是付电源维修后功率小!5a左右!排除了cpu故障!互感器也没问题!339也换过了,贴片电阻测量也没问题!三电压都正常楼主修好了麻烦告知一下!我和客户调换了一台先让他用着!

网友:
查和可调电阻相连的电阻。

网友:
个头大的电阻查一下。

楼主:
大电阻查了,与可调相连的贴片电阻也没事,现在电流不稳定2~5A来回跳动。

网友:
老康偷懒了

网友:
补焊康铜丝,查可调电阻相连的相关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