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燃气热水器微动开关

楼主(2019-01-10):
求助这个红圈中的三脚微动开关是做什么用的,靠什么来推动上面的弹片,损坏是个什么现像,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正在学修燃气热水器,想快速入门,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靠水压来推动上面的弹片微动开关损坏就不会打火

网友A:
看楼主的等级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原理的

网友B:
红圈里有胶膜!易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有胶膜!易穿!

楼上牛,这个螺丝不好卸下,容易断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牛,这个螺丝不好卸下,容易断

好拆啊,连气组件一齐拆出,木椅顶着要拆除的罗丝,先放好十字罗刀,锤子重打几下,就好拆了.切记不可在没顶着后边的情况下重锺罗丝刀.那样子用力不当铸铜件会裂开.
更换这膜没60不可干(电池的).100是强排型.恒温的放心要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里有胶膜!易穿!

谢谢大师指点,我这个欧yi机器的问题是。打开水龙头。能打燃火。但是三秒钟后就自动熄火。熄火后打火针一直啪啪响,更换了电池无效,水和气压无问题,出水口那个85℃温控器两端阻值等于0欧(好的)。还有一个水温传感器测到阻值约90K(当地天气温度5℃)。当时发现这个三只脚微动开关没动作。所以想打算更换一个。实在不行就更换一个点火器。还请指点一下我这个问题还跟哪些配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等级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原理的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燃气设备。所以基本知识为0。从头开始学。因为还是有一些基础,所以想快速入手,以后有机会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