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就是与众不同

楼主(2019-01-10):
此款板子缺点是散热片用的太小,如果将散热片改大点,排除进水进蟑螂原因,基本很难炸管…
碰到多次0.3的谐振电容鼓包都不炸管(会出功率很低,或间断加热故障)…
如果是其它品牌机子,肯定炸……

5uf电容失容很难见到,但此脚开焊炸管的也多…
还有极大多数是散热不足炸……

网友A:
难不成是我背!修的都是5uF/2uF/同步电阻/康铜虚的最多!0.3uF的上一年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不成是我背!修的都是5uF/2uF/同步电阻/康铜虚的最多!0.3uF的上一年都没用过! ...

我讲的是此款板子炸管故障,不讨论其它故障…

网友:
散热片才那么一点!这厂家真抠门!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刚刚遇见一台5uf电容失容的电磁炉,这种故障还是能遇见的。维修坏的电磁炉,三个电容必须检测容量,否则存在再次损坏的隐患。

网友:
现在的厂家偷工减料,散热片这么小本身就存在隐患。

网友:
维修过变压器因为漏水进去后导致引脚锈蚀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