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C32Hs62B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01-11):
图像时好时坏,伴音正常。

网友:
先检查一下TCON试试。

网友:
查查屏线逻辑板

网友:
屏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逻辑板某一元件接触不良,或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先看逻辑板各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上都说的很正确!但还是要开盖查了才知道!

网友:
逻辑板某一元件接触不良

网友:
屏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