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俠变频器上的pic16f73可以直接更换吗

楼主(2019-01-11):
我的drs2800控制面板上的pic16f73损坏,换了新片不行问大俠们是否可以??

网友:
对,这是嵌入式 - 微控制器(单片机),要有数据(程序)才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怎样写程序呢?

网友:
试试原芯片数据可否读出,用烧录器

网友:
不能直接换,里面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