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CD318WS冰箱冷藏室不制冷 求助

楼主(2019-01-11):
如题,冷藏室不制冷,屏幕可调温度(2到8度),一会儿就不显示温度,冷冻室正常,屏幕显示也正常。请师傅帮忙。

网友:
1检查门开关是否有故障
2检查蒸发器是否结冰?有可能见机被冰粘住,不能转了。
3检查见机是否有故障。
根据检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
这种情况制冷剂泄露的可能性最大。制冷剂不足会造成冷藏室始终达不到设定的温度,压缩机就会不停机持续工作。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冷藏室越是不冷,冷藏室越是结冰严重,压缩机越是不停机。不过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太久,当机器内制冷剂全部漏光后,最终冷冻室也会不制冷了。
建议拨打4006999999官方客服电话,请专业人员上门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