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漏机油发黑。

楼主(2019-01-11):
一台新飞冰箱低压漏,冷藏混生秀,问好了以后启动压缩机从高压锅喷很脏的油出来,现在已经问新机油。请问这个怎样清洗?

网友:
换压缩机吧朋友

网友A:
只要压缩机排气有力,可以通过换油解决,把压缩机加热到一定温度,把原来的油倒出来,再把新油从工艺管吸进去,然后运转一会儿压缩机,再把油倒出来,看看有没有杂质,有杂质就过滤掉,再把油吸进去,反复搞几次,最后换上新油就行了,油量150-200毫升左右。

网友:
同意版主观点

网友:
这个工程量有点大,压缩机排气好的话多换几次冷冻油。换完管道,搞点氮气或者制冷剂吹下管道。全部搞好了,最后在加制冷剂时在加一小点点甲醇在管道运转下了。重新加冷冻油,抽真空,换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压缩机排气有力,可以通过换油解决,把压缩机加热到一定温度,把原来的油倒出来,再把新油从工艺管吸进 ...

现在喷出来的是从高压管接过滤器处的高压管喷出来了。高低压管要不要清洗,如何清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喷出来的是从高压管接过滤器处的高压管喷出来了。高低压管要不要清洗,如何清洗。 ...

管路修好之后,回气管端焊接好,高压管也焊好,过滤器先不装,工艺管接表阀,开启压缩机,在工艺管加制冷剂,把冷凝器吹干净就行了,如果用600a制冷剂吹,要注意通风良好,远离火源,注意安全!!!然后装好过滤器就行了!

网友:
国强老师就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路修好之后,回气管端焊接好,高压管也焊好,过滤器先不装,工艺管接表阀,开启压缩机,在工艺管加制冷 ...

已经换了3次冷冻油了,现在是工作45分钟后,冷冻室温度到-8度时,低压呈负压,电流310AM(正常时670AM)。割开过滤器排出制冷剂,换过滤器重新加制冷剂同样工作到-8度,又堵(估计是堵)。换了3次还是一样,有什么好办法吗。